楼主(2017-01-01):
组态王与单片机串口通信IO变量寄存器的定义问题,在通信协议中说 “在单片机中定义从地址0开始的数据类型为BYTE型的变量: 则在组态王中定义相应的变量的寄存器为X0、X1、X2、X3、X4......,”。如何理解?

网友A:
这个协议是组态王自己定义的一个协议,并按此协议写了一个驱动!但是这个协议不通用!建议选择MODBUS RTU协议,这样不管上位机是组态王组态软件还是其他品牌组态软件或者是触摸屏、PLC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