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1):
通信协议  读写格式中
字头 设备地址 标志 数据地址 数据字节数 数据… 异或 CR
数据地址 是指组态王中的数据地址,还是单片机中的数据地址?若是组态王中的,它与寄存器有何关系。
我是初次使用组态王,很多问题都在摸索,请有经验的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选的什么驱动?或者叫通讯协议?

楼主:
单片机串口 组态王与单片机通讯协议(ASCII)

网友B:
这个协议是组态王自己定义的一个协议,并按此协议写了一个驱动!但是这个协议不通用!建议选择MODBUS RTU协议,这样不管上位机是组态王组态软件还是其他品牌组态软件或者是触摸屏、PLC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