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1):
想自学变频器维修  买了咸老师两本书 买了两个易能小型变频器  变频器模块坏了  我把模块拆下来了  另加的530v电源 面板能显示 测量驱动芯片A3140的2 3脚有4.6v电压  5 8脚有24v电压  按面板运行  2 3脚却变成负0.5v 5 8脚还是24v  5 7脚10v左右  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学会自己看器件规格书

网友B:
没有接触过变频器,说点其他的话。
对于维修,完全的自学,需有一定的基础或一个适当的过程;这个基础,例如,一定的动手经验、电子技术基础知识、电工安全常识等。
还需要操作上的细致、技术上的谦逊(这点应当不缺乏),有一定的资料查找、不同意见辨别的能力。而实际操作的方法,很好。
所述引脚电压,泛泛而谈的话,需要知道运行后的输出或信号情况,正确的测量方法等;可以查找其器件资料,如1楼所说。
说了些闲话,莫怪;期望会有针对性的回复。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复 我是不是量2 3脚的电压量反了 变频器停止的时候是负电压  运行的时候成为正0.5v  停止的时候5 6脚没电压  运行就有11v电压  我只是不敢冒然装上模块  怕再烧毁了

网友C:
5-7,测交流电压应该有十几伏,六路一致就正常。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复 我是不是量2 3脚的电压量反了 变频器停止的时候是负电压  运行的时候成为正0.5v  停止的时候5 6脚没电压  运行就有11v电压  我只是不敢冒然装上模块  怕再烧毁了
   2、3脚停止时的电压应该是0V。上模块前应该把栅极电阻、瞬态抑制二极管、供电电源等都检查一下,有条件的话最好测一下六路波形和驱动能力。上模块通电时一定要在模块直流高压供电回路中串上两个灯泡。
   模块焊接后要检查两面的铜皮是否均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