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1):
蓝海华腾的功率有轻载和重载之分,那么实际究竟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A:
不明白啊,功率就是功率,何来的轻重载之分

网友B:
除了你说的品牌有轻重之分,其他品牌也有过,重载的过载系数要高一点,允许过载时间相对也长一点,变频内部选用模块也比轻型大一个等级。

轻载类型:风机、水泵等

重载类型:压缩机、及其他重载启动设备等。

网友B:
以下是普传变频的外形尺寸,
F:轻型
G:标准型
M:较重型
H:超重型

从图中可看出,同一尺寸下,轻型功率最大,超重型功率最小,也就是说,轻型的价格便宜,重型的价格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同一台变频器上写3.7kw重载,5.5KW轻载。我不知道变频器究竟是算3.7kw还是算5.5KW

网友C:
所谓的轻载功率,就是带风机水泵类负载时使用;
如果你负载是风机或水泵,按轻载的选择;
如果是其它类型,按通用的或所谓的重载标定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了解。

网友D:
轻载,针对的是变转矩应用,传统的螺旋桨特性就是典型的变转矩负载,所谓重载就是恒转矩的应用。这个最普遍了。皮带机,起重机,辊道驱动等等,都是恒转矩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