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2):
图中KT延时时间到时,KM2怎么接通的,延时时间到时,KM1已断开,KM1自锁也解除了,怎么构成KM2接通回路?

网友A:
延时时间到后,KT的常开触头闭合,使KM2线圈得电吸合,但同时KM1因为KT常闭触头断开而失电,所以KM2立马转入自保!就理解成这几个动做是在同时进行的,

网友B:
分析非常清楚。

网友C:
一楼分析很清楚了,动作理解为同时发生就行

网友D:
常开常闭触点不可能同时动作,总是动作时常闭先断开,常开后闭合,恢复时常开先断开,常闭后恢复。所以电路难以正常工作,需要将 KM1  的自鎖触点改为KT的常开触点;二是热继最好避开降压启动,直接放在KM2的下方。

网友E:
KM1有6个主触头,不知是如何处理的,以前未留意过这种电路;可以参考实际的电路,实际中能够应用,则方便解释其动作过程。

网友F:
这个电路设计有缺陷,如果原先可用,有可能在有些元件被代换后失灵。
除非采用断电先常闭恢复闭合,后常开断开的接触器,否则电路不能完成起动转换。
常规接触器断电以后,常开先分断,然后常闭才恢复闭合,这样一来,km1常开断开后,常闭才恢复闭合,km2就不会得电,也就不会正常运行。而且,以上电路还有触点竞争,如果时间继电器断电恢复够快,也有可能造成断开km1后,时间继电器断电也瞬时复位,造成无法起动。
现在多见的是采用三个接触器的自耦降压起动柜,km1星点,km2自耦变压器输入,km3正常运行。不用中间继电器时,按起动km1先闭合,通过常开触点接通km2,电动机起动运行,km2常开触点接通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到,断开km1,接通km3,电动机正常运行。因为断开km1后,km2才断开,km2断开后时间继电器才能失电,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保证km3会接通自锁。

网友G:
赞成楼上的回答,非常老套的降压启动,可以把KT常开点作为触发km2闭合的启动按钮。KT常开点就是直接和主电路连接

网友H:
KM1怎么会有那么多触点?

网友I:
很简单,把楼主的电路改成这样就行了!

KT改用带瞬动触点的型号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很简单,把楼主的电路改成这样就行了!

KT改用带瞬动触点的型号即可。

就是这个意思,启动用KT的常开点自鎖。热继当在正常运行时才接入就更好了。

网友J:
你就简单理解:KM1将自耦变压器全压绕组接入电源再将降压绕组接入电机,KM2直接将电源接入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设计有缺陷,如果原先可用,有可能在有些元件被代换后失灵。
除非采用断电先常闭恢复闭合,后常开断开的接触器,否则电路不能完成起动转换。
常规接触器断电以后,常开先分断,然后常闭才恢复闭合,这样一来,km1常开断开后,常闭才恢复闭合,km2就不会得电,也就不会正常运行。而且,以上电路还有触点竞争,如果时间继电器断电恢复够快,也有可能造成断开km1后,时间继电器断电也瞬时复位,造成无法起动。
现在多见的是采用三个接触器的自耦降压起动柜,km1星点,km2自耦变压器输入,km3正常运行。不用中间继电器时,按起动km1先闭合,通过常开触点接通km2,电动机起动运行,km2常开触点接通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到,断开km1,接通km3,电动机正常运行。因为断开km1后,km2才断开,km2断开后时间继电器才能失电,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保证km3会接通自锁。
楼主常闭常开搞反了吧。应是常闭(nc)先断开。常开(no)再闭合。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L:
我第一次做的柜子就是它了,不过把主线给接反了,还好没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设计有缺陷,如果原先可用,有可能在有些元件被代换后失灵。
除非采用断电先常闭恢复闭合,后常开断开的接触器,否则电路不能完成起动转换。
常规接触器断电以后,常开先分断,然后常闭才恢复闭合,这样一来,km1常开断开后,常闭才恢复闭合,km2就不会得电,也就不会正常运行。而且,以上电路还有触点竞争,如果时间继电器断电恢复够快,也有可能造成断开km1后,时间继电器断电也瞬时复位,造成无法起动。
现在多见的是采用三个接触器的自耦降压起动柜,km1星点,km2自耦变压器输入,km3正常运行。不用中间继电器时,按起动km1先闭合,通过常开触点接通km2,电动机起动运行,km2常开触点接通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到,断开km1,接通km3,电动机正常运行。因为断开km1后,km2才断开,km2断开后时间继电器才能失电,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保证km3会接通自锁。
楼主常闭常开搞反了吧。应是常闭(nc)先断开。常开(no)再闭合。不对之处请指正
常规的接触器都是这样的。
但是看到过以前的一个标准,有常开触点闭合以后,常闭才分断的接触器。

网友M:
他们是互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