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故障

楼主(2017-01-02):
西门子plc  224通讯不上且黄灯(stop)常亮,通过换板确定是io板故障,那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看看PLC是不是在STOP档,换个电缆看看,实在不行就是内部问题!

网友B:
SF灯亮不?

网友C:
基本没有希望了

网友D:
第一,PLC上面的开关大在停止模式 第二,数据线下载程序连接的时候最后没有在软件傻瓜点运行,第三,PLC里面的存储器什么的有问题.....

网友E:
先检查PLC硬件拨码是在哪个档位上,再连软件有没转到run的状态,最后就是那位大神说的程序的eeprom存储芯片是不是次数用尽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知道是嗯io板的问题,通过换板确定了

网友F:
是不是通信接口的问题?224的通信口也是在IO板上的

楼主:
检查过通讯口了

网友G:
那就上淘宝找一块IO板回来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