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Z相计数,不论正传反转都是负着计数,新手没搞明白。求讲解!!!

楼主(2017-01-02):
做了个编码器程序,A相,B相能相减问题不大,可是我用Z相测试转多少圈之后,只叠加负数的脉冲,不论正转还是反转。表示理解不了。是我程序编的有问题吗?
X0接A,X1接B,X2接的是Z。PLC是三菱FX系列的!!!

楼主:
两张图放反了!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有没有模式选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我应该没选错。对应上了。就是Z弄不好

网友B:
C251 AB相无复位/C252 AB相有复位/C254 AB相有复位有置位

楼主:
我已经混乱了,A B是用双相双输入的。我内部置位。Z是用什么高速计数器,单相单输入AND单相双输入哪个?

网友B:
Z 编码器一转输出一个脉冲常用来作计圈;用C251时只有X0与X1有效

网友B:
C251用M8000驱动
LD M8000
OUT C251,K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我用C251对应X0 X1.分别是AB两相。我用C237对应X2,我接了编码器的Z相。现在是AB两相脉冲会加会减。Z相只会负数的叠加。正转一圈-1.反转一圈也-1.我就是没明白Z相到底该怎么弄明白它

网友C:
你M8237置位了,那么你的C237计数器即为减计数器,当然输入时-了,单相计数器是不能够分辨编码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用的时候一个置位,一个把M8237短路掉。一个减,一个加。可以实现了。。谢谢啊

网友D: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B:
C237由M8237控制计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