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2):
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如加隔离变压器之类的。

网友A:
用调压器,串灯。

网友B:
接地线,先放电

网友C:
可选择外控,远距离操控。IGBT选用正规厂家产品,最好选英飞凌的,滤波储能电容选用质量可靠自己熟悉的产品,试机先空载,再轻载然后重载。每一步骤用心检查,胆大心细,只有自己知识内涵丰富了,实践经验越来越多,安全系数就会越高。

网友D:
中小功率机器用隔离电源,戴手套,护目镜,上身尽量不要穿戴金属物品,工具符合安规要求。

网友E:
要有自诊断机器人就好了,远程操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要去修是最安全的,老爸有钱,啃老最安全。

网友G:
这个的确很主要,安全第一。人是主要的,然后才是机器!

网友H:
安全很重要

网友I:
保护要做到位,漏电保护,过流保护,接地,串灯,调压,直流

网友J:
降低主回路电压窜调压器或灯泡,加保护装置如空气开关,检修时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