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QC30R2数据线驱动

楼主(2017-01-02):
三菱Q系列PLC用USB-QC30R2数据线连不上,因电脑重做系统找不到驱动,那位高手提供驱动,或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Q系列PLC用USB-QC30R2数据线连不上,因电脑重做系统找不到驱动,那位高手提供驱动,或指点下。
山寨线现在无非就是这几种驱动:以前30元以下的便宜货电缆PL2303驱动,后面改成CH340这种驱动,另一种比较贵的FT232的驱动,话说使用FT232的话在Win7不需要另外安装驱动。

网友B:
也可以试试驱动精灵

网友C:
的确主要是这几种芯片PL2303/CH340/FT232;你可以将这几种驱动都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试试驱动精灵
要用就用驱动精灵海外版,国内版上午装好,下午底裤颜色人家都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试试驱动精灵
要用就用驱动精灵海外版,国内版上午装好,下午底裤颜色人家都知道了。
国内这环境,有点隐私也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