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2):
问题一:请问能否在不知道下载密码的情况下,清空三菱Q03UDE的内存?

问题二:本人使用三菱Q系列做矩阵输入,指令如下:MTR X0 Y0 M0 K2,请问16个中间状态点,是不是M0至M7,M10至M17?如果是,那中间岂不是空了一些状态点?例如M8,M9。

因为我手头没PLC,没法测试,所以请教各位朋友,谢谢!

网友A:
MTR是以8位处理的,那么获取的就是M0~M7  M10~M17;

网友B:
可以将CPU格式化或是清除内存。

楼主:
谢谢指导,经多方查证,Q系列MTR指令是16位为一组,中间点连续排列,即为M0~M15 M16~M31,FX系列才是8位一组。

网友C:
可以清除内存

网友D:
这个简单呀:在程序只写这个指令然后仿真运行,在软元件列表一查就出来了!

网友D:
不过MTR指令扫描出来的结果都是连续的!不会出现什么M0-M7、M10-M17之类,FX系列也是连续的:
M0-M7;M8-M15......

网友D:
三菱FX系列也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