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2):
一个三菱JE200A的放大器,带2000转的伺服电机,动作就是从A点走到B点夹料,反复这样动作,现在问题是把伺服的速度提到900转以上它的位置就会走的有一点点偏差,导致工件放不到位,现在使用的速度是870多转,它就没有问题,我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惯性问题还是说机械有间隙,能不能改变指令的加减速时间来减小它惯性什么的,让它走得更准,我现在用的是绝对位置脉冲指令,现在想把设备的速度提起来,提起来就走不准

网友A:
好像不怎么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B:
一般是机械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