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2):
一个三菱JE200A伺服放大器带2000转的电机,动作是A点走到B点,夹料反复来回,现在它速度是870多转,走位准确,把它提高到900转以上,走的位置就有一点点偏差了

楼主:
我想问这个是惯性问题还是说机械有间隙,如果是惯性问题,能不能通过改变脉冲指令的加减速时间来提高他的精确度,现在用的是绝对位置,脉冲当量是0.01毫米

楼主:
把脉冲当量提成0.001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A:
每次都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可以加一点补量脉冲

网友B:
不带负载走这么快有没有问题?
PLC 到驱动器的线质量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负载很小的,就磁铁吸点小铝片,信号线也是用的屏蔽双绞线都没有问题,监控伺服放大器脉冲也是准的,一个都不差,然而实际上会偏差几十个丝吧,也看不出哪里有间隙,如果是间隙的话,低速应该也有,而已应该是越跑越偏才对,所以我怀疑会不会惯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加脉冲,加了手动那些低速位置一样走不准

网友C:
会不会是联轴器打滑呢?速度慢没事,快了就打滑。这个碰到过多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连轴器

楼主:
经过仔细反复的观察监控脉冲,发现走不准的原因为伺服电机跑过头然后又回来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过冲了,现在问题来了,伺服过冲除了降低速度,降低增益,还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办法呢?

网友B:
JE有一键调整功能,用这个功能让它自已先调整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说自动调整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是把调整自动响应性的PA09从16调成了12,速度从870加到930,没有出现过冲现象,之前是速度不能超过900,我明天要把速度提成1500左右,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确认下丝杆是否存在间隙,每次过去回来总是少那么一点可能是丝杆存在反向间隙,一般加个补偿值就好了。

网友E:
伺服装到机构上,要做自调整,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F:
没有使用过伺服;
楼主介绍了观察调整过程,很有参考意义。

楼主:
做了自调整之后,把自动调整响应性PA09又降低为12,现在速度是1800转左右,生产了一天,没有出现过冲现象

网友G:
你是丝杆还是同步带?

网友H:
减速时间短了点

网友I:
把加减速时间稍微调大,把惯量调大即可

网友J:
加大伺服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