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2):
请问CPM1A编程电缆USB-CIF02支持热插拔吗

网友A:
尽量不
停止通讯也可以
不听好坏听命

网友B:
建议不要热插拔!不然容易付出代价!建议停止通信断电后插拔!

网友C:
99.99%都没事。运气实在太差了也是可能的

网友D:
内部带光电隔离的支持;
不带的尽量不要带电插拔,当然,不是说带电插拔一定会烧毁;

网友E:
不要养成热插拔这好

网友F:
建议不要热插拔.

网友G:
最好不要热插拔,尽量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H:
通讯断开后拔

网友I:
断通讯应该是可以拔的。

网友J:
人要是倒霉,断电插拔都容易出现通讯错误

网友K:
只要不是下载过程中插拔一般问题不大,下载过程中插拔我看到一台PLC报废了

网友L:
我已经习惯热拔插头了,不过还没敢在通讯时拔,改完、或下载完程序一般就随手拔掉插头

网友M:
最好不要热插拨,会后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N:
还是先断电再,,安全第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不客气啊!有问题一起交流!

网友O:
可以的,我经常是这样,什么情况下度能拔。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