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2):
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今天用台达B2伺服的OCZ开集信号输出直联到3U PLC的X端,然后驱动一个计数器(电机我用很低的速度)计数器没任何反应,请教可不可以这样接线,谢谢

网友A(2017-03-11):
只能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端子,X7前面的,后面的没用啊!

网友B:
要连接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看手册你就知道;额

网友C:
要连接到高速计数器对应的X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