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故障检查步骤

楼主(2017-01-03):
电气控制设备故障调查——初诊
   电路出现故障,重点是查出故障点,切忌盲目乱动。在检修之前,应对故障发生情况进行详细地调查。
   2.1眼看。首先根据电气元件如接触器、时间继电器、测温仪表等大概分析其工作原理。再看触点是否烧蚀、熔毁;线圈是否发热、烧焦;熔体是否熔断;脱扣器是否脱扣;连接螺钉是否松动。总之这一环节是对系统故障初步检查,主要检查一些明显的外观故障等。
   2.2口问。询问操作人员故障发生前后电路和设备的运行情况,以及故障发生时的现象,如有无异常烟火及声响,故障发生前有无频繁启动、制动、正反转、过载等现象;询问系统主要功能、操作方法、正常现象以及故障过程、有无故障先兆等,通过询问,往往能得到一些很有用的信息。
   2.3鼻闻。用嗅觉器官感觉一下有无电气元件发热、烧焦的异味,这对确定电路故障范围非常有用。
   2.4耳听。听一下电路工作时有无异常响动,如振动声、摩擦声、放电声以及其它声响。在电路设备还能勉强运转而又不至于扩大故障的前提下,可通电启动运行,倾听有无异响,如有应尽快判断异响位置并迅速关断电源。
   2.5手摸。用手摸电气设备看有无发热现象,温升是否正常,从而判断出温度升高的原因,找到故障点。
   通过感官的初步判断,分析故障现象的原因,逐渐缩小故障范围,进而判断故障元件之所在。
3 电气控制设备故障分析查找——详诊
   3.1根据电气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查找故障点。检修故障时,应该在清楚电气控制原理的前提下,先从主电路入手,看拖动该设备的几个电动机是否正常,然后逆着电流方向检查主电路的触点系统、热元件、熔断器、隔离开关及线路本身是否有故障,接着根据主电路与控制电路的控制关系,检查控制回路的线路接头、自锁或连锁触点、电磁线圈是否正常,检查制动装置、传动机构中工作不正常的范围,从而找出故障部位。
   3.2从控制电路动作程序检查故障范围。如果断电情况下不能找到故障点时,可对电气设备进行通电检查。通电检查前要先切断主电路,让电动机停转,将控制器或转换开关置于零位,行程开关还原到正常位置,然后通电,用万用表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缺相或严重不平衡。然后按照控制逻辑逐级检查各元件是否按要求动作。
4 电气设备检修技巧
   4.1先机械,后电气。在电气控制线路中,一般是由机械开关(如按钮、行程开关、压力开关、温度节点等)发出指令,经电气控制逻辑,再由机械机构执行动作,如果机械部分的连锁机构、传动装置及其它动作部分发生故障,即使电路完全正常,设备也不能正常运行,因此应先检查控制电路的输入与输出是否正常,即先检修机械故障。
   4.2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检修时,先检查外部的按钮、行程开关、信号灯状态指示等有无问题,核实设备正常操作下的正常响应,如果出现异常,首先考虑从外部解决,然后再看内部的控制电路,一般情况下尽量不要打开设备的电器部分。
   4.3先静态测试,后动态测试。静态测试是指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进行测试:这样的测试检修通常不会造成故障的扩大,再通过对设备的了解和对图纸的分析,利用直观法和仪器仪表法判断故障点;而动态测试是指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如果静态测试不能确定故障点,或操作人员不能正确描述设备的故障现象,检修人员应在安全模式下,对设备进行通电,主动观察与分析所发生的现象。
   4.4先检修通病,后疑难杂症。设备的常见故障和通病,在故障设备中出现的几率较高,通常先检修通病,往往可以事半功倍;如果发现不是常见故障,再根据设备原理考虑非常见故障。
5 电气控制设备经验维修法
   常用的经验维修法有元件替换法、对比法、交换法、电路敲击法、测温法、加热法、分割法等。对于值得怀疑的元件,可采用上述方法进行验证。如果故障依旧,说明故障点怀疑不准,可能该元件没有问题,但如果故障排除则与该元件相关的电路部分存在故障,应加以确认。在实际维修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
6 结束语
   在电气控制线路中,可能发生的故障比较多,有的明显,有的隐蔽;有的简单,易于排除;有的复杂,难于检查。在检修故障时,应灵活使用上述方法及时排除故障,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检修中注意书面记录,积累有关资料,不断总结经验,提高修理能力。找到故障点并且排除故障,使设备恢复正常运行可以说只完成了部分工作,能够查找分析出故障原因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杜绝同类或相关现象的再次发生,才是检修的真正目的。

网友A:
教科书标准方法。

网友B:
总结得很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C:
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D:
标准流程,值的学习

网友E:
一般性描述,不知是 个人总结的,还是摘录的。

网友F:
问在看之前

网友G:
“望”“闻”“问”“切”跟医生差不离。

网友H:
看清现象,再用系统的工作原理分析,可能的原因,确定故障方向,逐一排查,最终锁定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