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三菱触摸屏F940W为啥和电脑通过不上?下载线能和GOT1050通讯上,那就说明下载线没问题啊。没人玩过这种屏吗?请教大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谢谢指点!问题至今未解决,郁闷啊

网友A:
按触摸屏的角,进入系统,看下连电脑的232口通讯设置有没有被更改。

网友B:
串口的线与GT11的是一样的;
先进入系统菜单查看设置;

楼主:
无法进入系统

网友B:
触摸不灵了?

网友A:
初始是按左上角,用户也可以更改为其它的角,或是同事两个角,多试下看看

楼主:
好多角都试了,就是进入不了

网友B:
可能你的未设定菜单调用键;

楼主:
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B:
呵呵;这是宽屏的F940版本;
如果触摸功能完好,那就是你屏上设的没有使用菜单调用键;

楼主:
请问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B:
端口选RS422
目标站号对应PLC的地址、通讯速率要与PLC一致;

楼主:
就是目标站号和got站号我搞不清.plc中通讯参数中显示的是端口0.站号2 .f940w屏232口有2个 com1和com2.还有握手信号还有一个选项,什么xon/xoff

网友C:
三菱触摸屏,说实话!不如某些国产屏人性化!

网友D:
该换屏了

网友B:
F940GOT上是一个RS232口,一个RS422口;
F940WGOT上应当是二个RS232口,还有一个RS422接口的;
与S7-200通讯使用RS422口;

楼主:
gt1050的屏使用232口和s7 200通讯上了,这个屏应该也是使用232口吧?另外这个屏与s7 200的通讯线知道怎么做吗?谢谢!

网友E:
S7 200是485端口;用232端口的话需要用232/485转换,可以直接买也可以自已动手

楼主:
请教怎么自己动手做呢?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