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有一台森兰SB70G-30变频器,充电接触器不停吸合,大概是吸4秒钟停2秒钟,非常有规律,充电接触器控制继电器也是同样的现象,从CPU发出的控制继是器信号也是4秒有2秒无,这是什么原因呢,求各位朋友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变频器报充电接触器异常故障。

网友A:
   这个故障好象是开关电源引起的,先从开关电源查起。测测开关电源是不是在跳变。

网友B:
你电源你是上的两项380v的还是上的三项380v  我之前修的英威腾我上的两项380的  我最后接到st两项就不吸和了

楼主:
我用的是220变380的变压器,这个变频器没有缺相检测电路,只有直流电路检测。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当继电器吸合时能听到开关电源部分有吱吱声。

网友A:
   开关电源修好了,这个故障也就自然消失了。

网友C:
开关电源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D:
查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而是电压检测回路的故障,是N端到检测芯片中间的一个240K电阻坏了,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A:
    电压检测部分的故障不报欠压故障,却引起继电器的周期性吸合与断开,这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E(2019-09-02):
这个电阻值下降会造成输入芯片的电压信号变大,CPU会认为过电压不输出信号给控制接触器的中间继电器信号

网友F(2020-11-07):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分享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