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今天接修一台变频器带动15kw测试电机。
输出电流: 输出电压:
U相:6.5A           380V
V相:13A            420V
W相:8.5A           380V
拆下主板驱动板,单板运行测试(屏蔽所有故障)检测输出波形,没有发现问题。
上机测试还是V相高。因为该变频器是矢量控制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由检测输出电流计算的。
怀疑是不是霍尔传感器损坏。随把霍尔传感器(该变频器U,V两相霍尔)对调,发现输出正常了。
怀疑霍尔插反了,拆机查看果然原来U,V两相霍尔传感器插反了。
此故障以前没有遇到过,发帖纪念!

刚刚把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改成了V/F控制方式(霍尔反插),变频器重新上电,不知道为什么输出也会高?

网友A:
经验之谈,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接修一台变频器带动15kw测试电机。
输出电流: 输出电压:
U相:6.5A           380V
V相:13A            420V
W相:8.5A           380V
拆下主板驱动板,单板运行测试(屏蔽所有故障)检测输出波形,没有发现问题。
上机测试还是V相高。因为该变频器是矢量控制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由检测输出电流计算的。
怀疑是不是霍尔传感器损坏。随把霍尔传感器(该变频器U,V两相霍尔)对调,发现输出正常了。
怀疑霍尔插反了,拆机查看果然原来U,V两相霍尔传感器插反了。
此故障以前没有遇到过,发帖纪念!

刚刚把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改成了V/F控制方式(霍尔反插),变频器重新上电,不知道为什么输出也会高?

输出三相电流的检测取样和V/F还是矢量方式没有关系。是公用的。

网友B:
好经验,就像报过流故障,取消传感器也不行。

网友C:
看来是检测回路出了问题,导致电流不相同。为什么会插反?是维修时所为?要是有标记就好了。

网友D:
有经验来分享,谢谢楼主。我是自学的电子技术!祝福大家工作顺利!
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

网友E:
不错的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上是有标记的,我确定反了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C:
维修,有时候找到问题并解决,特有成就感。如果找不到问题,连吃饭睡觉都不踏实。

网友G:
多谢分享经验啊

网友H:
那几个电压是怎样测出来的?两表笔接哪里?

网友I:
心里想的肯定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