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买了几个坏变频器康沃1.5kw的  都是通电面板没显示  模块都没坏  拆开测量3844   5  7脚有20v电压  5 8脚没有电压输出  4个变频器都是这样 难道都是3844坏了吗

网友A:
换下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换了一个  还是不行

网友B:
这个3844不是这样判断好坏的,是整个电路正常8脚才有5V的,并不是8脚一直有5V,这个情况应该还有其它故障造成,芯片不一定坏。

楼主:
谢谢回复  换了一个小板 板子上有3844  现在 5 7脚电压只有10v  三个启动电阻我又并联了一个 电压还是上不去  呵呵  弄不明白

网友C:
单独给3844供电才能判断

网友D:
那个100UF 50V电容经常容易坏,还有18V稳压管,也容易坏。

网友E:
哈 这变频器我手头也有一个  上电没显示的

不过我这个是充电电阻烧掉了  换了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