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HMI是昆仑通泰的TPC7062ti,没有办法连接,昆仑通态说要在博途里设定一下PN口,不知道怎么设定?

网友A:
直接问厂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试了,没有用啊,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打开软件,选触摸屏型号,如:7062TI。电脑和触摸屏端口设定一致,有的选USB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跟电脑,跟S7-1200连不上。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样设置一下 看行不行,不太懂,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这没有远端IP设定,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属性这个栏。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属性不出来,重新安装,属性里设定一下就好了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协助。

网友E(2017-09-25):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S7-1200 CPU 1215C DC/DC/DC V4.2,PLC中的允许PUT/GET访问已打勾,刚开始用的是STEP7 V13,后来发现固件是V4.2,更换成STEP7 V14 UDP2 ,还是一直都通讯不上,PLC以太网黄灯一直在闪,证明一直有数据交换,通讯状态为1,用了昆仑通态给的S7-1200通讯样例也是一样,不知您还有什么见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远端IP设定不对

网友F(2018-05-02):
回复 网友E:
你把槽号改成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