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4DAN没有输出

楼主(2017-01-03):
工厂有近10台三菱Q64DAN上24V直流电没有输出 我第一次修,不知道该查哪里,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老师,你们以前遇到过没有,换的都是什么件.谢谢了。

网友A:
还是送到三菱指定的维修点吧;

网友B:
PLC的灯亮没有?查下保险,限流电阻,整流桥,稳压管,电容等

网友C:
说全面一点.

网友D:
这个是个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的模拟量是有标准范围的,对于电压最大也是10V,怎么会有24V的输出呢?

网友E:
10台都这样那要考虑是不是别的问题了,还有模拟量输出模块对应输出电压0-10V

网友F:
量大,送修比较好。

网友G:
我记得模拟量模块内部供电是5V、15.5V,好像没有24V

网友D:
模块上有个24V接线端子是外接工作电源的,不是输出电源。

网友H:
fumz78 版主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