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PLC对寄存器设置了断电保持,用了两年之后寄存器中储存的数值都无故消失了,需要人工在触摸屏上输入方可,但是重新断上电之后又没有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电池没电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怀疑是电池,但是PLC在客户现场,让我们在家想想是什么问题?

网友B:
电池模块被人拆走了

网友C:
PLC详细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CPU224XP-L      DC/DC/RLY

网友C:
S7-200系列是用电容来保持的,所以一般断电也就保持一周的时间,按你的描述,可能是电容失效了,加个S7-200的电池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7-200系列是用电容来保持的,所以一般断电也就保持一周的时间,按你的描述,可能是电容失效了,加个S7-200的电池卡吧;
受教了  我试一下

网友D:
200CPU都是电容保持的(超级电容);可能是电容失效了,要么更换那个电容或者加一个电池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