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从库里面拷贝了FC26

定义了字符串长度,起始位置

但是试验时不能截取中间的字符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库里面拷贝了FC26

定义了字符串长度,起始位置

但是试验时不能截取中间的字符串。

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低限度的信息要求是你需要贴出你的程序截图来说明你想问的问题。

网友B:
不知道lz用的什么plc,s7-1200plc有截取字符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