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楼主(2017-01-03):
西门子PLC LOGO软件如何安装

网友A:
找到软件,打开安装就可以了,建议使用V8

网友B:
你问的是LOGO!Soft comfort V8.0的安装?如果不想安装,解压LOGOCOMFORTV8压缩包后就可以用了。进Application_32 (64)文件夹,点LOGOComfort,软件就运行了,进“Tools”----“opteons”----“Language”----“中文”---“OK”。重新启程序就是中文界面了。

网友C:
感觉西门子的不同产品软件相差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西门子的不同产品软件相差很多
西门子软件,硬件兼容性比较差

网友E(2017-05-02):
可以用老编程软件在线升级为最新版本

网友F:
6版本能用在LOGO8上编程连接吗?

网友G:
6版本能用在LOGO8上编程连接吗?不行,就算是7.0版本也不行!

网友E(2017-06-29):
高版本编程软件支持低版本LOGO!硬件的编程及上、下载程序等所有操作。
原来在低版本创建的程序可以下载至高版本LOGO中。如果采用的是最新的LOGO!.FS4时,下载程序前应重新正确配置硬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