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制动单元为什么要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A:
没有时间继电器,你总不能让电机始终一直制动下去吧,终究还是要终止制动的。

网友B:
开车是你总不会油门一停立马就一脚刹车吧,当然前面突然蹿出来什么东西除外

网友C:
没有这么硬性规定,必须要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制动单元就是根据母线电压的高低实时监控并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只要母线电压达到了开启阈值,制动单元就打开了,母线电压低于阈值,制动单元就关断了。和时间继电器没关系呀。

网友D:
在哪见到的制动单元上有定时器的?

网友E:
我们的设备是停机的时候  制动30秒后释放

ps: (哈  回的太快没看清楚  我们没用变频器 是让电机反向制动的)

网友C: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制动单元工作或停止,这种方法违背交流变频调速的原理。实不可取。

理由是,如果时间到,但电机仍在运行中,制动单元关闭了,那直流母线就因电机仍在减速而过电压故障了。反之,如果时间没到,制动单元还在开通,而电机已经停止运行了,那制动单元所消耗的能量就是来自电网的了,制动单元此时是无谓的工作,岂不荒唐吗?

网友F:
说的是不是变频器的?

网友G:
可能说的是机械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