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和机修那点事(20170105)

楼主(2017-01-03):
今天早上,上班没多久操作工跑来说电机坏了,让我去看下,我问他什么情况,他说开起来电机转的比较慢,没多久就停机了,我跑去看了热继电器动作,复位了一下我对他说你在试一下我在边上看看,刚起动电机确实好慢好像带不起来,一台11干瓦,380伏交流电机。没多久又跳了 ,用万用表测了下三相电阻相同,又测下相与壳之间也没短路,又用摇表摇下绝缘也是好的,心想电机问题不大,结果用手盘动下电机与减速机之间的连轴器,一盘太紧了,我想问题八成在这里,就叫钳工来看下,机修来了我跟他说,你盘下紧不紧,没问题还可以,我说可能有问题连轴器太紧了,结果两个人鸡鸡瓜瓜吵了半天,,,我对操作工说开一台备用的明天在说吧,,

网友A:
好像是伦次泵的样子,盘车紧就清理转子吧,用专业的清洗剂

网友B:
我认为,完全不是电机、起动设备的毛病,是机械的问题,要是机修不管,拆连接器,单转电机,看他怎么说

网友C:
都是维修工,要能相互配合才好;能够测到运行电流吗,为多少。

网友D:
在哪里都是机修跟电器扯皮

网友E:
还是机械部分的事。

网友F:
扯皮很正常!

网友G:
测电流楼主测了吗。感觉就是负载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完全不是电机、起动设备的毛病,是机械的问题,要是机修不管,拆连接器,单转电机,看他怎么说
这个拆联轴器得把电机固定螺丝拆掉。楼主应该测测电流的,用数据说话。

网友I:
   我看带的是罗茨风机,手盘车太费劲,而且电机过热跳,应该是罗茨风机有问题,如轴承损坏引起扫堂、内部有异物等。判断方法还是得拆联轴器,没有必要与机修工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