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S7-200smart如何保存一些用户配置的数据到固定的存储区,就是可以掉电不消失的。

网友A:
要装电池,然后再指定掉电保存寄存器的开始地址。点左边工具档里的CPU-STxx ,里面有一个保持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不知我的plc有没有装电池

网友B:
smart系列CPU不需要电池的;设置一个区域用于数据断电存储应该是在10KB容量大小、CPU检测到断电时将断电保持区的数据复制到FLASH存储区上、上电时又从FLASH存储区复制到断电保持区来实现数据断电保持

网友B:
smart200CPU与200CPU一样、也是电容保持的、只不过200CPU没有掉电检测然后自动将数据存储到FLASH存储器而snart200CPU检测到掉电后会自动将数据存储到FLASH存储区;上电时都会从FLASH区将数据复制断电存储区;那个电容是超级电容\CPU进入掉电模式后由超级电容供电可以支持足够长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要自己写程序该值吗?比如我要保存VD360这个值,配置保存区域后,还要怎么操作?

网友B(2017-02-06):
你的贴图上设置了自VD360开始的6个双字断电保持、下载时将系统块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