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请问三菱触摸屏F940W与s7 200通讯时,人机界面软件通讯设置处是灰色的,无法设置,触摸屏上菜单栏里通讯怎样设置?gt1050与s7 200的通讯线能用在f940w和s7 200通讯吗?感谢指点!

网友A:
你的用法比较怪异
尽量三菱对三菱
西门子对西门子

网友B:
可以与S7-200通讯;
屏上的通讯设置要与PLC一致;

楼主:
请问这样设置对吗?

楼主:
奇怪了:三菱触摸屏got1000和s7 200能通讯上,但f900系列屏和s7 200通讯不上,查手册这2个系列是同一种通讯线,f900怎么设置都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