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请问一下大师们?我第一次接触北京昆仑通触摸,我不知道用什么数据线下载程序。触摸屏背后是带打印机方孔接口的。是不是直接用打印机usb线就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A:
就用方孔的USB接口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师们?我第一次接触北京昆仑通触摸,我不知道用什么数据线下载程序。触摸屏背后是带打印机方孔接口的。是不是直接用打印机usb线就可以下载程序。
方口的那个就可以!

网友C:
是的
USB口或者网口

网友D:
打印机的线找根就行了;

网友E:
就是那条线,也可以使用U盘下载

网友F:
用U盘下载方便

网友G:
用U盘也可以下载,如果屏带以太网的话,也可以用网线下载。也可以用你说的方口进行下载。

网友H:
用U盘是最方便的

网友I:
打印机的那根线完成可以。

网友J:
打印机的线就可以,现在很多触摸屏,plc都是这样的方形口了,都快通用了

网友K:
可以方口的USB先,U盘也可以下载。带网口的,可以网线下载

网友L:
我以前用昆仑通态+欧姆龙CP1E做了几十套,那个都是方口USB下载线一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