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PLC如何采样一段时间内AD的最大值?程序不知怎么写,哪位大神有例程可以给我参考下?谢谢!

楼主:
没人跟吗?我的思路是先采集保存一个值a,再采集一个值b,如果b大于a就替换a,这里有采集先后的问题,不知程序如何实现。

网友A:
1、最大值寄存器赋初值
2、采集新值大于最大值寄存器的值就用采集的新值更新最大值寄存器

网友B(2017-07-10):
2搂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