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FC51用端子控制正反知道,用19号端子就可以了,但如何能用modbus通信控制正反转呢?

编程手册中提到反转的只有一处,就是5-11处,说5-11的值是10时是正转,但没有说是几时为反转,我在LCD上设从1到20,都没有反转,中间有几个值时是不转的。

求教有没有用过通信控制的,多谢

用了这么多变频器,感觉还是国产的直接一些,容易理解和操控,但国外品牌的功能强一些,但说明书写的有时不够简洁深入。

网友A:
通讯控制输入不同的控制字来改变方向

网友B:
和国产的变频器做过一些,一般1正转,2反转。等等

网友C:
看你用什么上位机了?是PLC通过通信方式来控制变频器还是组态软件?触摸屏?还有具体的品牌型号是什么?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QQ149034219

楼主:
仔细研究了说明书,要往频率地址里写负值地址,就能调整为反转,好奇怪的设置

网友D:
如果是通讯控制变频器正反转换,一般都是采用变频器参数的控制字中的位来实现,把该位置1还是置0,实现正反转换。看手册,找里面的控制字解释和通讯相关信息。

网友E:
找个FC51的说明书看通讯协议那部分,边看边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