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对不对

楼主(2017-01-04):
这是一个豆浆机调速电路图,我是根据电路板画出来的(电路板中没有电机)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电路对不对?

网友A:
你画的有点奇怪。别扭。感觉不对。

网友B:
你确认R4短接于桥输出吗

网友C:
这个电路不正确,直流负载只有R4,没有起作用,再仔细测绘一下。

网友D:
当然不对,R4不对,R2 R6好像也不对,好好分析一下实物吧。

网友E:
画的不对,整流桥、R3、R4的作用?

网友F:
好像有问题整流桥给R4供电有点不对劲。

网友G:
也感觉到哪里不对;
可再核对一下实物,留意引脚之间的连接,或者对照典型电路。

网友H:
当然不了呀,你看你的桥的输出怎么会并个电阻了,都没有地的参考点呀。。。。

网友I:
看这图应该是没有画对。

网友J:
整流输出部分是有点怪。

网友K:
电路应该有问题、再仔细测绘下

网友L:
应该参照全波桥式整流滤波电路看看

网友M:
个人看法,不一定对,因很久不玩这类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