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现在有一台烘干设备,用发热管发热,用温控仪控制温度,温度是100~200度之间,超过plc控制停止,低了就加热,现在问题是我之前没有使用过温控仪的经验,想问温控仪是自带传感器的吗?是不是温控仪表是跟时间继电器差不多原理,有常开常闭触点,达到设定值就断开,低于就吸合这样吗

楼主:
还有温控仪是一个设定值还是两个设定一个高一个低?怎么能让控制房能达到恒温?

网友A:
用脉冲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就可以了。

楼主:
当我选好一个温控仪后,我又该怎么选配怎么样的热电偶或热电阻?有用过的朋友有好用的牌子型号也希望推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B:
根据温度范围,测量物质情况选择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网友C:
呵呵;先把温控仪的说明书看明白了再说吧;

网友D:
逻辑程序基本都应该在温控仪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还没买温控仪,不知道哪款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200度左右,只是烘干铝管上的水份,没有特别的物质,想选电偶还电阻好?

网友E:
热电阻就行,这个温度段热电阻比热电偶要精确而且还不用补偿线,接线方便
另外,使用温控仪用不着PLC就可以控制温度,不少恒温控制箱就是这种做法,虽然控制不是很精确但满足需要就好,仅仅是烘干物品,足够了

网友F:
传感器另外的、一般温控仪都可通配PT100\PT1000\Cu50还有热电偶等,不明白的话购买之前先问下;一般温控仪都有继电器或者模拟量输出选择;继电器输出的也有PID控制或者开关控制的;PID控制时用百分比来控制继电器接通时间、如PID输出为50%、QCT(继电器周期如10秒)那么继电器就接通是间就是5秒;开关控制就是高于设置值断开、低于设置值接通

网友G:
我们一般是100°以下用热电阻

100以上用热电偶

当然你和你的精度有关系    一般的 热电阻精度比热电偶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台烘干设备,用发热管发热,用温控仪控制温度,温度是100~200度之间,超过plc控制停止,低了就加热,现在问题是我之前没有使用过温控仪的经验,想问温控仪是自带传感器的吗?是不是温控仪表是跟时间继电器差不多原理,有常开常闭触点,达到设定值就断开,低于就吸合这样吗
温控仪不会自带传感器的,它的控制原理跟时间继电器大致相同,但它的比时间继电器多一些功能,需要外部传感器给它信息才能检测并计算,它的内部结构要复杂得多有一部小型电脑。

网友I:
分享一份OMRON_E5CN数字式温度控制仪使用说明书给你看看。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是的,温控仪的说明 ,有控制方案的。除非是二流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另外的、一般温控仪都可通配PT100\PT1000\Cu50还有热电偶等,不明白的话购买之前先问下;一般温控仪都有继电器或者模拟量输出选择;继电器输出的也有PID控制或者开关控制的;PID控制时用百分比来控制继电器接通时间、如PID输出为50%、QCT(继电器周期如10秒)那么继电器就接通是间就是5秒;开关控制就是高于设置值断开、低于设置值接通
继电器输出的PID输出你指的是继电器触点断续输出吗

网友K:
温控仪都不带传感器,需要用户自配,楼主选择一台数字显示仪就行了,如用厦门宇电的AI系列仪表就可以,其功能很强大,其大多是万能输入的,既可接热电偶信号,也可以接热电阻信号等,测量范围可以任意设定,其控制功能丰富,有位式控制(就是楼主所要求的功能),时间比例控制(控制效果比位式的好),PID控制(用于要求较高的场合),AI人工智能控制(也可称为自整定)。位式控制、时间比例控制都可以是继电器触点输出。

网友C:
用温控仪,是不需要PLC再去控制了,至多把温控仪的信号接到PLC上,可以监控;
当然,高级的也可以PLC与温控直接通讯;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另外的、一般温控仪都可通配PT100\PT1000\Cu50还有热电偶等,不明白的话购买之前先问下;一般温控仪都有继电器或者模拟量输出选择;继电器输出的也有PID控制或者开关控制的;PID控制时用百分比来控制继电器接通时间、如PID输出为50%、QCT(继电器周期如10秒)那么继电器就接通是间就是5秒;开关控制就是高于设置值断开、低于设置值接通
继电器输出的PID输出你指的是继电器触点断续输出吗
PID就不要用继电器输出的了---你应该懂

网友L:
楼主的这个要求,不需要PLC
现在市场上能设定目标温度的都可以满足

网友M:
如果单单是温度控制,不需要PLC,参阅说明书对热电阻或是热电偶选择型号。

网友N:
最近正好在做这个,看楼主需要的功能,温控仪跟PLC可以二选一即可。

网友O:
这个工况,如精度要求不是特高,热电阻和热电偶都无所谓,差不了多少钱,都方便。选表时候注意与测温原件一致就好。其他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定夺即可。

网友P:
温控器不就可以控制加热回路的闭合和关断。如果只是控制加热,配置PLC浪费了。

网友Q:
买个最简单的国产温控,看看说明书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R:
厦门宇电或者宇光,安东,这些国产品牌的最低端温控仪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先去网站找个说明书看看,根据说明书仪表选型和传感器选型,用PLC浪费而且程序做不好还不如温控仪的效果。

楼主:
我是有plc是因为设备上还有伺服等其它东西

网友S:
按照你说的,plc都可以省略了。。。

网友T(2017-03-18):
温控器有开光量控制和模拟量控制

网友T: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台烘干设备,用发热管发热,用温控仪控制温度,温度是100~200度之间,超过plc控制停止,低了就加热,现在问题是我之前没有使用过温控仪的经验,想问温控仪是自带传感器的吗?是不是温控仪表是跟时间继电器差不多原理,有常开常闭触点,达到设定值就断开,低于就吸合这样吗
有模拟量输出或开关量输出

网友U:
你这种干燥铝管属于普通加热应用,根本不需要plc,普通的温控仪配配套的传感器,温控仪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控制加热管就搞定了……

网友V:
温控仪+继电器方案,搞定~~~~先看温控仪说明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