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东芝vf_a7变频器

楼主(2017-01-04):
收一台东芝vf_a7变频器顾客说是报警u相之线过电流,但我上电后报警是noff「主电路电压不足」,上电后没听到内置接触器没有吸合,测量输入交流电压正常,直流550v正常。是不是主板上的继电器没有吸合而使得接触器线圈没得电?

楼主:
这是台55kw的变频器。

网友A:
先确定下主继电器的好坏,然后在看下母线检测!

楼主:
但现在是内部的接触器没吸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充电继电器不吸合有三个原因:
一、CPU未传过来吸合信号。主板有问题或接线端子接触不良。测量三极管B极电压或短接C、E脚就可判断出来。
二、控制继电器吸合的三级管损坏。测量三极管好坏或短接C、E脚就可判断出来。
三、开关电源提供的直流24V电压不足或缺失。滤波电解电容失效或容量变小,整流二极管损坏等。

楼主:
谢谢5楼师傅的帮助问题已解决。

网友C:
看似大问题的小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D:
7840光耦坏了 这机器质量不错

楼主:
换了7840光藕还是报警oca 3,测量其输入侧电压为5v,输出侧电压为5.1v,第6角电压为1.8v,第7脚电压3.2v,更换前也是这个数据。

网友E:
没看明白是解决了还是解决了

网友F:
不明白,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5楼师傅的帮助问题已解决。
   楼主怎么解决的,请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