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14号报警

楼主(2017-01-04):
松下驱动14好换=报警,换了模块板好了,谁指导一下,修复!

网友A:
一般是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B:
怎么了,模块换了没有

楼主:
是驱动的问题,从就的上拆了一个!

网友C:
14是过流故障

网友D(2019-07-18):
学习下,哪个模块坏了

网友E:
也可能是接线异常,你换驱动器的时候,把线接好了就解决问题。要确认是驱动器问题,再把驱动器换回去或者可能另外找一台正常的同型号机器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