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在工艺要求改变后,常常要改变程序,有时会出现I/O点数不够又不想增加PLC扩展单元,可采用一些方法来减少输入点和输出点。

(一)减少输入点的方法

1.用二极管隔离的分组输入法

控制系统一般具有手动和自动的两种工作方式。由于手动与自动是不同时发生的,可分成两组,并由转换开关SA选择自动(位置2)和手动(位置1)的工作位置,如图7-35所示。这样一个输入点就可当作两个输入点使用。二极管的作用是避免产生寄生电路,保证信号的正确输入。

2.触点合并式输入方法

在生产工艺允许的条件下,将具有相同性质和功能的输入触点串联或并联后再输入PLC输入端,这样使几个输入信号只占用一个输入点。下面,以两地控制程序为例来说明。

设有一台电动机,要求分别在甲、乙两地均可对其进行起、停控制。甲地设停止按钮SB1,起动按钮SB3;乙地设停止按钮SB2,起动按钮SB4。如图7-36a和表7-8所示。

对应的梯形图如图7-36b所示。这样,不管是在甲地或乙地均可对电动机进行起、停控制。而只占用了PLC两个输入点(I0.0、I0.2)。

推而广之,对于多地点控制,只要将n地的停止按钮的常闭触点串联起来,接入PLC的一个输入点;再将n地的起动按钮并联起来,接入PLC的一个输入点。

3.单按钮起、停控制程序

通常起、停控制(例对某电动机的起、停控制)均要设置两个控制按钮作为起动控制和停止控制。现介绍只用一个按钮,通过软件编程,实现起动与停止的控制。

如图7-37所示,I0.0作为起动、停止按钮的地址,第一次按下时Q1.0有输出,第二次按下时Q1.0无输出,第三次按下Q1.0又有输出。图中示出了其工作时序图。

减少输入点的方法除了上述方法外,还有编码输入法等方法,不再一一介绍。

(二)减少输出点的方法

对于两个通断状态完全相同的负载,可将它们并联后共用一个PLC的输出点,如图7-38所示。

两个负载并联共用一个输出点,应注意两个输出负载电流总和不能大于输出端子的负载能力。

由于信号灯负载电流很小,故常用信号灯与被指示的负载并联的方法,这样可少占用PLC一个输出点。

选自《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第2版》吴中俊,黄永红 主编

网友A:
初学理论时的好资料!实际设计时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网友B:
参考.参考.

网友C:
又发粮食了!好啊!

网友D:
我们点数一般都有余量,单键起停也常用到。

网友E:
正常选择型号是已留有余量,不过在特殊情况下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网友F:
一般情况下计算plc的点数时都有与量的

网友G:
不错的分享,值得参考,不过一般情况下,设计的时候输入输出点一般都有10%左右的余量,方便后续设备更改或升级用

网友H:
这书多少年前的了?

网友I:
用到过不少,但有不少的局限性

网友J:
一般都要有预留,用以有工艺变动或加减设备附属装置的场合。

网友K:
可行是可行、一般不会要工程中使用

网友L:
很实用,设计的好帮手。

网友M:
在实际的应用中极少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N:
最后一个指示灯,一般都是接触器辅助触点控制,不直接通过PLC控制。

网友O:
过去现场应急用过。

网友P:
按钮窜连和并连到时经常用到

网友Q:
用二极管隔离的分组输入法
-------------

这个如果SA坏了,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R:
一般情况下选择PLC是输入输出参考都会考虑富余量,如楼主所述则会在有时候造成外部接线和元器件的增加,所以在实际中可以参考选用的。

网友S:
完全没有必要省这点。PLC不贵。

网友T:
谁能按照此图做出SA打向1或2而执行手动/自动两套动作的程序我就服他。

网友U:
实际来说 工业要的还是可靠,矩阵输入搞个数字输入还差不多。。。

网友V:
目前的PLC价格下降很厉害,上个世纪的方法还是不要用了好。
这个直接对应查找问题方便

网友W:
一般都会留有余量的!

网友X:
是个思路,拿来应急不错的!

网友Y:
思路挺好,不过现在应用价值不大了。

网友Z:
好材料设计时可参考

网友AA(2017-02-15):
回复 网友T:
好像不难啊…

网友AB(2018-09-21):
设计 中有参考价值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