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欧姆龙plc与台达B2伺接线图服

网友A:
台达伺服要设置内部脉冲模式还是外部脉冲模式,如果接线煤层要看看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模式和外部模式都可以的

网友B:
PLC发脉冲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发脉冲  端口的灯是闪烁的

网友C:
接线不对了。驱动器说明书上应该有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接的线,不知道是不是接错了,你有没有接线图?

网友D:
—— 35 IN 24V电源正极
17 VDD 24V电源正极
11 COM+ 24V电源正极

—— 41 /PULS 脉冲
43 PULS 脉冲
—— 37 /SIGN 方向
39 SIGN 方向
—— 9 /S-ON 伺服ON
—— 28 ALRM 伺服报警
—— 33 ARST 报警清除

—— 2 D03- 24V电源负极
4 COM- 24V电源负极
27 D05- 24V电源负极

—— 3 D03+ 刹车

网友E:
我用三菱FX3GA驱动也是如此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