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我要用一个PID控制仪,一个4-20MA  0--1MPA的变送器,和一个电动阀门(浙江瑞浦)来控制储气罐的压力,下面有我画的简图,要求储气罐的压力恒定在0.5MPA左右,压力低时候阀门开大,压力大的时候阀门自动关小。

应该怎么设置这个仪表,有点搞不懂。
电动阀门有三组接线 1、220V电源,2、4--20MA接线组,3、阀位反馈。
通过阀门的自动开和关来稳定储气罐的压力,这个阀位反馈需要接线吗?还有仪表需要设置哪些方面的参数,应该用仪表的PID自整定状态还是阀位控制状态或者外给定控制状态。
仪表的哪些参数是用来设置我要求的压力(0.5MPA的)
下面是仪表说明书的参数介绍

楼主:
这次把图片的顺序搞顺了,大家帮忙看下,杨国安怎么设置仪表

网友A:
   阀位反馈需要接线, PID控制的核心就是反馈,没有阀位反馈信号就形不成闭环,具体接法在17页有介绍。仪表需要设置的参数有:仪表的量程,见53页;分度号为4-20MA的电流,设为12,见54页;PID的作用方式选择,输出类型等见51页。控制选择:PID自整定功能。0.5MPa给定值的设定用仪表面板上的按钮。
   楼主先搞清楚控制的工作原理,再认真看下说明书,就应该可以设定了。

网友B:
1.如果有条件阀位反馈最好用上,这样控制就更精确了,当然没有阀位反馈PID控制系统也是不影响的。
2.你发的说明是二级参数按照2楼说的设置就可以,在一级参数里设置一下SV设定值就可以(0.5MP)

网友C:
电动调节阀不好适应PID控制,恒压过程中,阀门的电动机始终处于正反转转换状态,很快就会坏掉。

网友D:
用电磁阀控制、电动调节阀应该效果不好

网友E:
反馈必须要接线,要不然仪表不知道储罐内的压力,它也不会知道怎么调整输出了

网友F:
没必要接反馈的,先前做个一液位模拟控制,和这道理一样。

网友G(2017-02-24):
PID是根据压力变送器采集到的压力跟你设定的压力对比,输出4-20mA信号控制阀门开度。这里的反馈信号是阀门开度的反馈信号,只能看看当前阀门的开度,不影响控制。

网友H:
就用PID控制好的很,我们公司的设备也是和你的查不多,用了七八年了,执行阀也没换、I过了,电机是不停的正反转。。。。

网友I:
有一个项目和你要求的一样,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