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纠偏故障

楼主(2017-01-04):
工厂用的自动纠偏器,总是启动电机就由自动变为手动,是什么故障啊,纠偏器也换了,电容,电阻也换了

网友A:
很好奇,啥是纠偏器?能在解释一下吗?纠偏做什么?

网友B:
是PLC控制的吗

楼主:
对的,是plc控制,是什么原因呢?拍查了两天,都没有结果

网友C:
大概是个怎样的工作过程;
比如,纠偏是指什么,是不是设置为在某情况下 会由自动转手动。

楼主:
正常情况下,工作状态为自动纠偏,以控制材料的偏移,但是当启动电机时,没2分钟就由自动变为手动,停止纠偏(停止工作)

楼主:
而且显示界面,经常一闪一闪的,像是接触不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主要查纠偏装置的自动和手动切换电路,在手动时如果左右手动纠偏都好用,一般纠偏装置不会有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请几天我还遇到过,自动转手动的旋钮坏掉了,可以让电气专业换一个旋钮,再观察,又需要再交流。
主要查纠偏装置的自动和手动切换电路,在手动时如果左右手动纠偏都好用,一般纠偏装置不会有问题。这哥哥说的很好

楼主:
是的,纠偏没有问题。故障找到了,是加热棒漏电了,导致加热打开就跳到手动,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