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线圈烧掉了

楼主(2017-01-04):
断路器分不了闸,打开发现是分闸线圈烧掉了,第一次拆这玩意,打开也没什么复杂的么

网友A:
分励脱扣线圈是什么原因导致烧坏的,楼主能告知下你线圈烧坏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具体也不知道原因,只知道好像是外网问题。此柜的控制电源是10KV变220V的一个控制变压器提供的电源

网友B:
方便拆装、考虑维修的方便性,应当是一种原则;
第一次拆感到不复杂,说明也有一定的维修经验。

网友C:
楼主这个现象,就能说明定时检修的重要性了。

楼主:
才发现图没传上来

网友D:
上星期做了高压试验,发现操作电源的蓄电池坏了没电,分合闸得手动。保护部分也没得做试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也不知道原因,只知道好像是外网问题。此柜的控制电源是10KV变220V的一个控制变压器提供的电源

控制电源需要的是直流220V。。。线圈烧坏,电源有问题没?

网友F:
见过无故跳闸的,没见过不跳的啊,楼主的故障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G:
第一次看别人修这东西,感觉很神秘,自己拆装一次就感觉也没太高深了

网友H:
出现什么故障了,,,,,说说看看,,

网友I:
我也遇到过!
但是没查出原因
换了后测试N次都没问题!
目前判定是质量问题!

网友J:
高压无小事

网友K:
一般操作电源都是直流电源,都是从直流屏提供的操作电源,电压波动大、铁芯卡了也会烧线圈等都是原因

网友L:
分合闸线圈都是短时性工作的,如果卡阻导致分合闸时间过长或者密集多次频繁操作均会导致过热烧毁,

网友M:
多拆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一般操作电源都是直流电源,都是从直流屏提供的操作电源,电压波动大、铁芯卡了也会烧线圈等都是原因

网友O:
慢慢地你会发现很多好玩的。

网友A:
我这边10KV中置柜的控母和合母电压全部都是靠直流屏提供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我这边变电所也是一样的,控制电源交直流两路,关键是线圈前面还有一个整流桥。
让我拆了,没装,无规律跳闸,找不到原因。

网友R(2019-01-29):
分励线圈一般情况下都是点动。按下时间有可能过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