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用在分木机上,原来的电路是一个光电开关,两个小的继电器和两个交流接触器组成,但客户说效果不好,容易偏向,一天要转向三四千次的。

网友A:
需要判断原因;是电路的原因,还是检测开关(信号)的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是不是光电开关动作不可靠?

网友C:
很抽象,没看懂。要是有图说明就好了。

网友D:
明白了楼主的意图,至于什么形式的电路并不重要,反正就是由光电开关--继电器--接触器,三个实体联合控制。

如果是这样,以上三个元件都有可能,任意一个元件的信号发送出现了问题,都将受到影响。

网友E:
“偏向”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怎么了,,是跑偏吗,,得搞个纠正一下,,,

网友G:
也没明白LZ说的跑偏的意思

网友H:
   楼主描述的“偏向”问题,我的理解是由于负载惯性而冲过光电检测开关的现象。这种问题最好加装制动器可换为带制动器的电机;也可以调整光电开关的位置,调整好光电开关动作的提前量。
   接触器与继电器机械触点的故障率高这也是不可僻免的,这就需要维修工要定期检查更换损坏的元件。如果想降低故障率,最好改造为变频器控制,完全可以实际你设备现有的功能。

网友I:
估计楼主所谓的偏向应该是转向失灵。一天几千次,机械触点不失灵才怪。正常接触器的触点动作电寿命最多也就10万次,一天4000次,一个月接触器也该换了。考虑使用固体继电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正常工作是要求正反转交替运行的,现在是采用变频器来改造。

网友J:
回复 楼主:
要想精确定位建议使用伺服或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