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桥式整流器在整流中的应用

楼主(2017-01-04):
1.关于整流首先记忆是留在读书时候,三相电通过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变为直流
2.而今我们公司有个中频电柜,AC→DC→AC。标准的整理,逆变,调频。图中的整流器就是运用在整流过程中。
3.一般整流器都是可控二极管,带门极。而我们的没有,我的理解是:其他电路实现了控制。在图纸中,还有IGBT,是否IGBT就实现了交直流的转换?
4.有另外一个疑问,我们一共有四组整流电路,输入确实三相电。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一组。
5.坦白说,这个图纸的电流走向没看懂,从左往右,还是相反?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斩波控制模式。V2是斩波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V2图中的IGBT。我在想,这个图是整流加斩波一起

网友B:
第一张图,是IGBT模块,单管的,第二张图,三相整流桥块。是不可控的,二极管桥。第三张图,太小了,放大也模糊,看不清。
不过,三相整流,然后斩波,可以实现调频的。如果再有时基电路的支持,还可以实现占空比调节。也就是传说中的PW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图是这样的,帮我看看,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之前图中的桥式整流器是怎样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的。
他根本没法控制二极管的导通时间

网友C:
西门子变频器里有一个这样的是电容充电后短接充电电阻的,你对比一下实物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是IGBT模块,单管的,第二张图,三相整流桥块。是不可控的,二极管桥。第三张图,太小了,放大也模糊,看不清。
不过,三相整流,然后斩波,可以实现调频的。如果再有时基电路的支持,还可以实现占空比调节。也就是传说中的PWM。
是不是相当于变频功能?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是吧,只不过输出无需正弦波模拟的那种,直接就是方波,变频那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第三张图看不清,所以,没法发表自己的认识。整流电路是二极管的话,不用触发,二极管是不可控的整流电路,直接就把交流变成了直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里面也有电容,一个点接正,一个点接负,我认为这个电容是平波用的。整流后的直流电,尽可能称为一条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想,二极管不可控,那么怎样实现的整流。一般整流桥都是晶闸管,通过控制门极,导通角,实现整流,以及对整流电压的调整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是这样,可控整流是可以调节输出的整流电压大小;不可控整流,就是全导通。输出电压是满的,改不了。后面的斩波电路只改变脉冲频率或占空比,改变不了脉冲的幅值。仅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懂了,之前我一直绕在一个圈子里:必须二极管有选择性的导通,才能实现整流,所以我一直纠结没有门极控制,就无法实现选择性导通。
而实际上,因为加载的交流电本身就是方向,振幅,相位在变化的,在电流变化时,都加载在这六个二极管中,因二极管的单向导通,自然而然就实现了交流变直流的的目的。由于都是在换向点导通,所以这个二极管的整流 其实是全压整流。
而我所说的带门极晶闸管的,可以实现半波整流,调压
谢谢 茅塞顿开

网友B:
是,自然换相点换相,二极管反压自然截止。这是不可控整流的特点。

网友E:
第一张图就是一个制动单元,不是整流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IGBT是制动单元?能解释一下吗?
我一直理解的是:通过IGBT的通断,改变正负电流的走向。我们图纸上,1接负载,2接负,3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