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请问谁有JKG3CE功率因素控制器的说明书啊?

网友A:
这个直接打电话找厂商绝对可以给你!

网友B:
楼主说的是电容补偿吧!接三相电源、接电流传感器然后就是控制电容投入的控制线;一般控制器上面都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