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 a7/55kw变频器报警oca3过电流。

楼主(2017-01-04):
上电就报警,换了7840光藕还是报警oca 3,测量其输入侧电压为5v,输出侧电压为5.1v,第6角电压为1.8v,第7脚电压3.2v,更换前也是这个数据。

网友A:
很明显是霍尔坏了

楼主:
但我把三个电流互感器插头都拔下来,还是不行呢。

网友B:
还是在电流检测部分下功夫查吧。你测的7840的电压也不正常。查供电、查电阻阻值、查元器件。

网友C:
驱动板上面那个7840是检测DC560V电压的吧 这个电源板河驱动板好人施耐德ATV58的一样啊 拔了互感器还报过流 问题在主板上面啊

网友D:
电流检测和驱动电路都需要检查。

楼主:
已确定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