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维修随笔

楼主(2017-01-04):
新的一年,刚开始就感觉运气不好呀,本来工作制是三班倒,但是最近一个电机平时运行电流在30A左右,却会时不时驱动器报警过流停机,更倒霉的是其他班组从未发生此故障停机,而本班组一接班两小时之内准停,关键是此电机恰好运行一年,去年这个时间段也是我换上去的!这么巧合表情检测负载\轴承\温度都无大事,第一次停机更换看变频器,后来第二次,三次更换电机后正常了.电机名牌如下

网友A:
西门子的变频专用电机?变频器也是搭配的西门子的吗?
如果公司不缺钱的话,直接送官方售后点检测和维修,虽然说价格巨黑。

网友B:
楼主需要“烧香拜佛”了
不会是有人故意捣鬼吧?

网友C:
开年就这样啊

网友D:
你这真是中头奖了,,,赶紧买点彩票试试看

楼主:
搭载的是欧陆的变频器,是的,西门子的变频电机我们都是送西门子维修的,200KW的电机换一套轴承好像要1W,这种什么价格没听采购说过.

网友E:
哈哈,很有意思嘛

赞7楼,点错了,不知怎么撤回,请管理员处理。甫哥

网友F:
   这种偶发的故障比较麻烦,电机过载、电机本身故障(如轻微的匝间短路、轴承损坏)、减速机故障、变频器故障等都有可能造成。这个还是要到现场下点功夫去观察与测量。

网友G:
开年不利呀

网友H:
楼主这运气三班倒到楼主这就出问题

网友I:
应该是巧合吧

网友J:
多观察吧!

网友K:
主题没问题,回帖走过场的太多,暂时锁帖;
另,过于简略、无意义的回复,可能扣分或删除!

网友K:
现将帖子解锁,谢楼主的支持;欢迎实际工作经验的介绍,若有分析等,则更好!
换下来的电机,不知是否查找过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K:
被斑竹锁帖,第一感觉就是发错版块了表情现有检测手段没有发现异常,只是在安静的环境里手盘电机听着略有轴承缺油的沙沙响声。

网友L:
这种故障真的很麻烦,没什么规律,也没有明显特征,只能慢慢摸索。

网友M(2017-02-08):
如果就你这班出这个毛病,且还那么准时,是不是于操作有关呢

楼主:
1日早上有一75KW电机不转,检查电机没有问题,变频器本地操作也不转,也没有报警,判断变频器故障,更换后运行不到一天,又反复报警过流,手动也过流当班电工师傅对变频器重新自学习一遍后运行至今正常。觉得怪怪的。

网友N:
7楼与18楼说的不错。
另外,变频器的参数(含电机参数)设置错误或不合适、电机及电机电缆绝缘太低,同样是变频器时常跳过流保护的主要原因!(很多品牌的变频器没有负载漏电的相关故障代码)
变频器是否可靠接地,也是要检查的一个项目。

楼主:
一个粉碎机,料斗空,传送带自动进料,料满则停,问题是自动状态下,料斗空以后,传送带一启动,控制器所有输出就都没有了,停机,手动状态进料就没事,查了一小时没发现问题,最后重启电源后ok,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O:
先检查线路最有可能就是电缆接地,又没完全接地,这需仔细检查,和电机没多大问题,需一步步排除

楼主(2017-03-12):
回复 楼主:
一个4k7的电位器需要更换,备件是不同的品牌,由于之前多次更换,对于线号与端子的对应比较熟,就直接换上了,结果不能调节,反复查找发现之前其他人换的时候把线号穿错了,幸好线的颜色有区别,不然还得费不少时间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一个4k7的电位器需要更换,备件是不同的品牌,由于之前多次更换,对于线号与端子的对应比较熟,就直接换上了,结果不能调节,反复查找发现之前其他人换的时候把线号穿错了,幸好线的颜色有区别,不然还得费不少时间
线号穿错了,是不易发现的。幸好楼主细心!

楼主:
回复 楼主:
最近有条产线总是时不时就急停,关键又是只发生在偶这个倒霉的班组表情,还好第四次有个控制电源被顶掉闸了,顺路排查发现有个磁性开关短路,也发现这开关和急停模块公用电源,当短路发生时模块先检测到电压低,就急停了,以至于前几次没有头绪!

楼主(2017-04-19):
每次故障都不能缺少必要的基本检查,一条产线N次人机界面报警都是一一样的,而且对应的变频器没有报警,以至于后来就没有去电柜里看变频器,这次不同了,到本地一看,变频器报警过热,检查风扇也转着,就是风量小,清理风道还是不行,更换了风机也不行,最后发现风扇是反转,启动电容爆了,这电容藏的很深,25UF的

楼主:
   一项外包项目只针对机械部分改造,这样的设备有好几个台,第一台改造完后,测试问题很多,电机线接反,风压开关线接错,安全锁也接错,可见承包商不够专业;第二台改造完,测试时之前的问题没有再发生,但是电机(压频控制)本地测试变频器一启动就报警瞬时过流,检查电机没有问题,反复测试发现按操作面板上频率上升键时显示数值反而减小,拿一高级面板测试,发现原来数值不知什么时候不小心降到了负值,怪不得数值变化与按键相反(原面板不显示负号),将数值修正后,再试就正常了.
  记得之前遇到过带编码器的电机,频率降成负值后就会反转.

楼主:
累呀,一处总控制电源跳闸,一根一根摘排除,找到后测绝缘也没发现问题,耗时4小时,幸好这元件功能不重要,临时取消.

楼主(2017-07-09):
忙中出乱,前天开某电柜门时,感觉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拽了一下,当时有处理其他问题,简单看了下下面甩这一根线,没开柜子照明,貌似看到一根线头用胶带包裹,潜意识认为可能是不用的线,,恰是此时有其他保修问题,转身走了,今天到厂昨天同事一个故障处理了很久,最后发现是同一柜子的变频器信号线掉下所致,回想,那柜子变频器个大,之前维修后信号线没有用扎带捆绑,导致柜门打开时手柄将信号线拽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N:
7楼与18楼说的不错。
另外,变频器的参数(含电机参数)设置错误或不合适、电机及电机电缆绝缘太低,同样是变频器时常跳过流保护的主要原因!(很多品牌的变频器没有负载漏电的相关故障代码)
变频器是否可靠接地,也是要检查的一个项目。
赞同!个人经验,遇到过和操作有关系,夜里观察了2个小时

网友Q:
引用 网友N:
7楼与18楼说的不错。
另外,变频器的参数(含电机参数)设置错误或不合适、电机及电机电缆绝缘太低,同样是变频器时常跳过流保护的主要原因!(很多品牌的变频器没有负载漏电的相关故障代码)
变频器是否可靠接地,也是要检查的一个项目。
赞同19楼观点!遇到过操作原因引起的偶发性问题,夜里观察了2个小时,因为时间上有时冲突,两移动件发生干涉。后来好了

网友R:
见多识广,多学习才行啊

网友S:
这运气太好了

楼主(2017-09-12):
最近处理了几个安全继电器相关的故障,发现多通道检测安全继电器,如果全部通道都显示没有接通,很有可能是本身故障或复位通道故障,一般后者居多.

楼主:
夜里正犯困突然操作工进来喊有台附属机器坏了,观察故障灯亮起,思索应该是相关保护跳了,对应PLC输入,变频器过载正常正常,电机保护异常,查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辅助触点进出24V都有,到下一个串节点就没有了,难到时缆线有问题?都在柜子里,应该不会坏,正好操作工反应刚才故障灯灭了一下,看来是第一个辅助触点端子问题,紧固也不松,开关几次也正常,先生产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后查明原因中间有经过滑环,滑环节点不好的原因

楼主(2017-10-15):
还那个附属设备,传送带总是突然停或者启动时要好几次才能起来,没有什么报警,现象就是电机接触器一吸又弹开,联想操作反应有时又是电机过载指示报警,将之前的接触不好报警辅助触点更换后观察一段时间好了,应该是触点不好,将电压拉低,导致PLC输出全无.

楼主(2017-12-02):
年末了,最近又很忙,又是一台60千瓦电机频繁报过流,起初查滑环有很大一块伤,更换后以为解决了问题,结果还是不行,最后又换了电机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一台4千瓦小电机,间歇工作,运行两分钟停20分钟,变频给定30%,运行一分钟报警反向电流超时,查手册该报警就是1分钟后报出,给定80%直接报警速度反馈,后观察实际频率总在7hz左右,上不去,切换开环模式,正常,判断编码器故障,拆开外壳检查编码器插头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