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窗口

楼主(2017-01-04):
昆仑通泰的触摸屏怎么把弹出的报警子窗口在多个主窗口显示

网友A:
用脚本程序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A:
看帮助手册

网友B:
没用过昆仑屏、不好说

网友C:
!OpenSubWnd(参数1,参数2,参数3,参数4,参数5,参数6)
函数意义:显示子窗口。

返 回 值:字符型,如成功就返回子窗口n,n表示打开的第n个子窗口。

参 数 值:参数1:要打开的子窗口名。

参数2:整型,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X坐标。

参数3:整型,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Y坐标。

参数4:整型,打开子窗口的宽度。

参数5:整型,打开子窗口的高度。

参数6:整型,打开子窗口的类型。

0位:是否模式打开,使用此功能,必须在此窗口中使用CloseSubWnd来关闭本子窗口,子窗口外别的构件对鼠标操作不响应

1位:是否菜单模式,使用此功能,一旦在子窗口之外按下按钮,则子窗口关闭。

2位:是否显示水平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水平滚动条

3位:是否垂直显示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垂直滚动条

4位:是否显示边框,选择此功能,在子窗口周围显示细黑线边框

5位:是否自动跟踪显示子窗口,选择此功能,在当前鼠标位置上显示子窗口。此功能用于鼠标打开的子窗口,选用此功能则忽略iLeft,iTop的值,如果此时鼠标位于窗口之外,则在窗口对中显示子窗口

6位:是否自动调整子窗口的宽度和高度为缺省值,使用此功能则忽略iWidth和iHeight的值。

网友D:
楼上介绍的很详细了。

楼主:
!OpenSubWnd只能在当前窗口弹出报警信息换到别的窗口就不显示了,我想切换到别的窗口也弹出当前报警信息该怎么做?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E:
实在不行就弄个公共窗口,划个区域给报警。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可以在运行策略中实现脚本。

网友C:
可以设置!OpenSubWnd的参数6为1,使子窗口外的其他构件不能相应,只能用CloseSubWnd来关闭子窗口。
2. 也可以在每个主窗口的属性中的启动脚本中添加打开子窗口的判断条件。例:at数据有上限和下限报警属性

IF at.Value>at.AlmH  OR at.Value<at.AlmL  THEN
!OpenSubWnd(3,100,100,300,100,0)
ELSE
!CloseSubWnd(3)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