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750W变频器带750W电机,白天都没问题,到晚上设备少开点就会报警,测量电压在395左右,实在没办法只能把过载电流调到电机额定1.8倍左右才会好点,原来调1,。5倍,机械负载都正常,关键两台变频器都这样,别的1.5千瓦也是三菱就不会。

网友A:
电压有点高了

网友B:
电压稍高,但貌似也在范围内。期待答案

网友C:
楼主有相同的变频器掉换下试试看

网友D:
有没有带减速机,考虑过气温原因吗?晚上气温低,再加上少开,会不会是减速机里面的油变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带减速机,考虑过气温原因吗?晚上气温低,再加上少开,会不会是减速机里面的油变稠导致的
有减速器,当时也有发现机械忘记把排气空旋松造成机油膨胀漏出,负载这块也检查没问题,现在如果还报警只能在把过载电流再调高点了

网友E:
这个不好说,报什么故障,过流还是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说,报什么故障,过流还是过压
变频器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