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延时继电器

楼主(2017-01-04):
断电延时继电器如何接线,是这样吗?

网友A:
确实是这样。。最好自己接起来试试看效果就可以了,,,,实践最主要

网友B:
应该是对的

网友C:
这些东西实践是最好的!
理解认识都快·!

网友D:
你用的时间继电器必须是断电延时的才对,否则就不对。
时间继电器有两种,一种是通电延时,一种是断电延时,常见的是通电延时,它不能代替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不能混淆。

网友E:
松开按钮会不会断电呢

网友F:
触点看着不对啊,为什么都说没错?看着是瞬时断开延时闭合常开触点啊。

网友G:
一直是用的通电延时继电器,需要用断电延时用楼主的接法试下

网友H:
看电路图是对的,我用过。但接线图我没有核对。这种断电延时继电器是用大容量电解电容器接成的电子电路来完成延时断电功能的。

网友I:
你确定这是断电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J:
线圈符号不对,应该是涂黑的。

网友K:
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L:
接上线试试看

网友M:
时间继电器触点常用有常开延时接通与常闭延时断开

网友N:
看时间继电器的侧面接线图就行,另外还得看你怎样用。

网友O:
你这图时间继电器线圈和触电错误不是断电延时是通电延时

网友P:
有实物试试就知道,以前试单键启停\线改了多次才成功

网友Q:
找个断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按照图接线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E:
松开按钮线圈断电,触点延时断开。通电时常开点随即闭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R:
松开按钮线圈断电,触点延时断开。通电时常开点随即闭合
反对

网友F:
会误导人家的。线圈不去说,触点是不变的解读方法。LZ的图是延时闭合,瞬时断开的触点。

网友S:
我们一直在用通电延时。

网友T:
实物接起来测试最保险

楼主:
有个问题啊,公司有人接的断电延时继电器,2.6两个点接在端子两段,7.8两个点接在直流电源两段,我怎么不懂,电路图都能看懂,求高人指教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R:
松开按钮线圈断电,触点延时断开。通电时常开点随即闭合
反对
仅仅是看图整不明白,实际使用才行。途中触点动作方向都是圆弧向圆心方向动作的,你再看看断电延时型的常开点,它的延时动作是从闭合到断开,这个和西门子的断电延时继电器差不多

网友U:
有了理论还要实践,只有实践过才能是正确的。

网友V:
所谓断电延时,就是继电器断电一段时间后,触点才进行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松开按钮会不会断电呢

如果时间继电器是通电延时的话,那肯定会断电啦。

网友W:
你这是按钮按住后到设定时间灯亮,按钮断开即熄灭(何来断电延时)

网友X:
6楼说的没错,这个是延时接通,断电瞬时断开

网友Y:
应该对待

网友Z:
这样不一定能达到效果,要保证通电时间超过延时时间才有效果。

网友AA:
2脚7脚为电源,8脚5脚为延时断开,8脚6脚为延时接通。看你给出的电路图接法,按钮开关带自锁的可以。

网友I:
回复 楼主:
出图,看文字不明白

网友I:
引用 网友Z:
这样不一定能达到效果,要保证通电时间超过延时时间才有效果。
你用过断电延时的吗,别误导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AA:
2脚7脚为电源,8脚5脚为延时断开,8脚6脚为延时接通。看你给出的电路图接法,按钮开关带自锁的可以。
用错产品,带锁按键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AB:
大家都回复的很好哦你可以试试

网友AC:
回复 网友J:
涂黑的不就成了通电延时了吗
!!!!

网友J:
引用 网友AC:
涂黑的不就成了通电延时了吗
!!!!
68楼你看29楼的就清楚了。

网友AD:
图中线圈和触点是通电延时,画错了,

网友AE:
       楼主,一楼那图是通电延时的,不是断电延时!线圈涂黑的是断电延时线圈,线圈内打叉的是通电延时线圈!断电延时继电器通电后触头马上翻转动作(常闭变常开,常开变常闭);掉电后,计时开始,触头仍保持当前状态,直到计时到后触点才恢复!
      通电延时继电器动作就不一样了,通电后,计时开始,触点不动作;计时到后触点才发生翻转,只要不掉电,触头仍然保持翻转状态。掉电后触头马上恢复原状态!
       至于接线这方面,由于品牌不一样,接线也有所差异,具体得看外壳接线图,
     除了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这两种外,还有种循环(往复)式时间继电器,我们的搅拌桶就用这种,自动正反转,而且很方便的调正反转时间,还有种高级的多路可编程时间继电器(不是plc),当然造价就高了,

网友Z:
回复 网友I:
你用过吗

网友AF:
这是通电延时继电器,再就是一般继电器电源该是1和8端子吧。

网友AG:
你的原理图是错的

网友AH:
原理是这样,实际最好根据自己的时继接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C:
涂黑的不就成了通电延时了吗
!!!!
68楼你看29楼的就清楚了。
是68楼?哈哈 太超前了,等搭台到68楼

网友I:
引用 网友Z:
你用过吗
只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

网友I:
引用 网友AF:
这是通电延时继电器,再就是一般继电器电源该是1和8端子吧。
像这种大8脚定时器,2-7一般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