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上门修一台惠丰F1000 变频器11KW 查运行到11A电流时报OC停机,以前修过好几台这个机器多事换了驱动和电流检测边上的电容就好了,可是这次打回家修了以后小电机没事,到客户处装上还是一样,开机电流到11A是报OC停机。正负15V 正常,电流检测是用一只的,驱动是3120 的,上桥每片有393 下桥是339 ,请教检修思路,

网友A: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具体的你还要查找一下

网友B:
   先排除负载原因。如负载过重,电机匝间短路或三相不平衡。
   再判断是真过流还是假过流:带电机运行时,用真有效值钳形表卡三相电流与面板显示值对比。若是假过流,查电流检测电路。若是真过流或三相不平衡,检查驱动部分供电,栅极电阻、光耦、模块等;断开模块直流高压,测六路波形及六路驱动带负载能力。
   有些机型过电压时也会报过流,这点也请考虑。

网友C:
不VCE保护电路全部换新就OK了

网友D:
感觉还是应该测量一下电路的节点,看看问题的现象再说下一步。比如说,电流检测的输出对吗?等等。维修最好是实测,不要凭经验。

网友E:
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今天检查发现我带小电机,频率到顶50HZ时报OC, 只要不到50HZ,哪怕49.5HZ也不报。好像跟电流没关系了,可当时我在机器上时频率还没到40HZ,搞不懂了。

楼主:
报过流时我没检测到电流检测有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VCE保护电路全部换新,是哪几个电路,啥零件。

网友F:
电路板的电流检测元件有问题了

网友G:
是不是霍尔有问题了

网友H:
比较6路驱动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I:
11A看的是机器显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  我用钳形表量的,我经常用它的,现在是我把393拆掉没用还是带小电机到50HZ是报过流,我把339一路一路拆发现拆了中间一路不报了。再装又报了,在边上小零件焊了一下开始不报了,现在也不知有没有好。不知到机器上行不行。有哪位师傅能介绍有啥办法检测可以带负载达到一样的效果。

网友I:
回复 楼主:
那么看机器电流显示,和钳流表比有差异基本检测电路有问题。要确认表是真有效值的

楼主:
机器今天已装上可以了,正常全负载电流是19A。谢谢各位。

网友J:
回复 楼主:
什么问题?

网友B:
   看来还是电流检测电路中有元件虚焊,造成了误报故障。

网友K:
惠丰是哪里的?山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