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有个PLC的问题想请教,用PLC的延时指令去定位误差会很大吗,延时指令是在轴运动启动同时发出的,想要在延时到的位置去触发IO信号。
想要做飞拍,在轴运动到某个位置发出拍照或者激光扫描信号,要求重复精度高,最关键是轴不能停,速度大概100-200mm/s。
目前我验证的是在开始运动时就给延时信号,用这个延时去计算大致的位置,延时到后就能触发一个信号嘛,测试的结果再速度100时,重复精度居然有20mm的误差。
目前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触发的信号是一个IO信号接了继电器,然后常开触点接了激光开始扫描的信号,冲扫描的图像上看出来误差有20mm

楼主:
程序是用SFC写的运动部分程序,本人新手,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不是程序写法上的问题,导致有误差时间(大约0.2S)的出现,因为在速度设置慢一倍之后,误差的范围大致也会减小一倍,有没有大神 解决一下
或者想要满足飞拍条件有没有其他的写法 可供参考的!!

网友A:
要求高不能用延时,你可以读伺服编码器的反馈,输出不用继电器

网友B:
飞拍继电器必须换成光耦,没有用过PLC做过飞拍,运动控制板卡有个位置比较触发功能,到位置了硬件本身直接给出信号,你PLC可以尝试写下读取反馈脉冲数,脉冲到达位置给出信号
飞拍对硬件要求很高,还有机械精度,你轴系到达位置发出指令,等你指令给到激光轴的位置已经不在触发的那个位置了,速度越快偏差越大

网友C:
读取位移来控制才准,根据图像误差来修正读取位置

网友D:
用过位置中断类触发一个中断程序,在中断程序中用立即写指令输出对应的Y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过位置中断类触发一个中断程序,在中断程序中用立即写指令输出对应的Y点
用中断个立即输出可消除扫描周期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抓编码器脉冲的话之前试过在等于某一个脉冲时发信号,会存在速度过快抓不到的情况,不知道设置为一个区间会不会有抓不到和误差的情况,还没有测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有个高速计数模块,好像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设置值和技术值一致时,中断输出一个信号。
但是不用这个模块去监视反馈脉冲,会出现抓不到的现象,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你是不是读寄存器的位置数据?那个是会么延迟的,你要读伺服反馈回的数据,要中断处理

网友F:
要求高最好不用延时